楼主(2016-11-11):
DCS柜里用的是直流24V继电器,不知什么原因投入使用后大部分继电器发出滋滋的噪音,哪位老师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
电压是否正常?质量问题?

网友B:
电流声?
谐波
还是接触不好?

网友C:
是不是灰尘大了,或者谐波

网友D:
检查电压,继电器质量,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检查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检查谐波?

网友E:
看下你的开关电源输出波形怎么样

网友F:
直流不纯吧

网友G(2017-01-14):
接触不良吧,灰多了。……。……………。…。…。…。…。……。………

网友H(2017-11-08):
也可能开关电源功率不够!测下每个继电器线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