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GX变频器报警NTC

楼主(2016-11-11):
变频器报NTC,说明书就说是NTC断开,这是什么意思,哪位师傅对这款变频器了解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NTC是指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B:
说的不明白,理解不了。

网友C:
先看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上是否有一个标的是NTC;

网友D:
有用通讯功能?

网友E:
模块的ntc开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