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11):
Y93.7一直输出,程序没有双线圈也没有赋值指令让Y93.7输出。Y93.0-93.6都正常,关机无效。

网友A:
把程序读出来保存,清空内存后再写进去试试

网友B:
看一下系统设置:搞不好是系统设置问题,因为我在机器人就发现该问题,机器人跟数控系统基本一致

网友C:
什么控制器啊?

网友D(2016-12-11):
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B:
例如以前有程序执行过Y93.7输出操作没有复位,后来把该程序删了,于是就是这样

网友E:
 看对应的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亮就是软件问题,如果不亮,就是硬件问题,软件问题的话,可以清除数据区,重新下载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