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XC3机型,在实际机器上测试时发现如下的程序Y5没有输出,程序如下图:
Y5是个报警灯,前面的D00是时间,每分钟加1,D300是设定的时间,类似的还有D302,D304等等10条左右预设的时间。
当D300=D100时,为了使报警灯亮,输出M301,持续一分钟。
M301接通上升沿时,接通Y5并自锁,此时M300是指示灯,M302是一个HMI的弹出窗口标志位。
M70用于消报警和关闭HMI的弹出窗口。

在实际测试时,只有一条或两条这个的指令时,可以正常输出Y5.
一共有10条这个的Dnn=D100时,则Y5测不输出,不管哪一条的条件满足了,Y5和M302都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仔细检查了其它的指令,没有使Y5置位的语句,目前还没有想出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3机型,在实际机器上测试时发现如下的程序Y5没有输出,程序如下图:
Y5是个报警灯,前面的D00是时间,每分钟加1,D300是设定的时间,类似的还有D302,D304等等10条左右预设的时间。
当D300=D100时,为了使报警灯亮,输出M301,持续一分钟。
M301接通上升沿时,接通Y5并自锁,此时M300是指示灯,M302是一个HMI的弹出窗口标志位。
M70用于消报警和关闭HMI的弹出窗口。

在实际测试时,只有一条或两条这个的指令时,可以正常输出Y5.
一共有10条这个的Dnn=D100时,则Y5测不输出,不管哪一条的条件满足了,Y5和M302都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仔细检查了其它的指令,没有使Y5置位的语句,目前还没有想出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我突然瞥到为撒下面角落里还有一个y5,那不是双线圈了么。

网友B:
有2个Y5输出,造成双线圈了,编译应该会有提示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3机型,在实际机器上测试时发现如下的程序Y5没有输出,程序如下图:
Y5是个报警灯,前面的D00是时间,每分钟加1,D300是设定的时间,类似的还有D302,D304等等10条左右预设的时间。
当D300=D100时,为了使报警灯亮,输出M301,持续一分钟。
M301接通上升沿时,接通Y5并自锁,此时M300是指示灯,M302是一个HMI的弹出窗口标志位。
M70用于消报警和关闭HMI的弹出窗口。

在实际测试时,只有一条或两条这个的指令时,可以正常输出Y5.
一共有10条这个的Dnn=D100时,则Y5测不输出,不管哪一条的条件满足了,Y5和M302都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仔细检查了其它的指令,没有使Y5置位的语句,目前还没有想出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我突然瞥到为撒下面角落里还有一个y5,那不是双线圈了么。
好眼力,被图标快遮住了你还看到

网友D:
大哥双重线圈还会正常输出吗,你前面一个Y5输出了,后面一个Y5会更改前面Y5状态的;记住PLC是逐行扫描的;

网友E:
1楼已说明
问一下,M300是不是也应该描述
头疼医脚---西医永远不理解

网友F:
双线圈是一个问题,还有D100,D300之间应该用>=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双重线圈还会正常输出吗,你前面一个Y5输出了,后面一个Y5会更改前面Y5状态的;记住PLC是逐行扫描的;
这就是双线圈呀,有点不太能理解
应该怎么样改呢?

网友G:
监控第301行的执行条件;

网友D:
LD= D100 D300
PLS M301
...
LD= D100 D304
PLS M305
LD  M301
...
OR  M305
OR  Y5
ANI M70
OUT Y5

网友H:
最基础的双线圈楼主应该发现的呀!
楼主多看一下编程手册注意事项

网友I:
双线圈,编程注意事项应该有这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之前也知道双线圈,编程手册里那部分也看过,但是实际应用中比较少碰到,这次刚好一套系统,要好多报警都用警灯提示,才会用到这样的方案
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一个满足就会触发Y5,没想到PLC的扫描方式是如果前后矛盾它就不执行,现在明白了,多谢各位。
现在加辅助触点已经解决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个Y5输出,造成双线圈了,编译应该会有提示的啊!
信捷的plc在保存时没有编译的,保存完是直接写入机器的。

网友J:
双线圈编译的时候没发现?!应该有警告的啊!

网友H:
实际上出点程序错误也是好事,至少下次就知道这样不行,这个就是学习过程:高手都是不断犯错修炼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线圈编译的时候没发现?!应该有警告的啊!
没有警告呀,直接就上传到plc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样,信捷的PLC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信捷的PLC还没用过。
总体来看,我觉得还行,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像我用modbus比较多的,用顺控基本上不用考虑什么了,直接放指令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K:
双线圈了

网友K:
以后面为主

网友L:
原来梯形图还能这样编辑,哈哈,张知识了

网友M:
在PLC扫描中出现第一个Y5,那么这个Y5是导通的。当你后面条件达成,导通第二个Y5时,系统自认是关闭Y5,也就是
RST Y5.反正就是改变Y5当前的状态,取反。解决是用M代替Y5,比如分别用M200,M201代替两个Y5。最后这两个条件并起来作为驱动Y5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