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1):
求助SBWZ温度变送器怎么控制三晶变频器的频率
求接线图与参数设置

网友A:
需要变送器的资料和变频器的说明书,对应好。

网友B:
   变频器的控制端子“24V”----温变的“1”,温变的“2”----变频器的“AC1”-----GND,即温变的4-20MA输入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2,这属于反馈信号。给定值可以用键盘或AV1(模拟量输入端子1)来给定。要设置的是F9组参数。
   温变的1和2端子为4-20MA电流输出,6、7、8端子接热电阻,其中6与8共同接热电阻的一端,7接热电阻的另一端。
一体化温变的量程是固定的,如量程0-100度与输出电流4-20MA是对应的线性关系。

楼主:
谢谢大侠??,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能具体一点吗
2楼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网友D:
这就是一个pid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