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保险丝烧断

楼主(2016-11-12):
我昨天遇到一个问题,是一个配电柜的24v保险丝烧断我我们那24v太多线了不是变联就是串联,最后我们2人查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发现是传感器线断+极的一端碰在机架上短路,大晚上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网友A:
查到了故障点就好;有的故障,查起来费周折,查出来很简单。

网友B:
这种电路多接几个保险丝分路接出故障好查

网友C:
修故障一改锥的事儿,查故障可能一天时间。

网友D:
看文字可以想象楼主查起来有多难

网友E:
昨天家里一路线路跳闸,照明线,大晚上的一个个开关拆火线后再一个个试,好折腾啊

网友F:
碰到老鼠够你折腾

网友G:
查出问题就好了

网友H:
可以加分断,范围缩小

网友I:
整理好了
再把实际图纸画出来吧!
这样下次就方便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做电气维修和机械维修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电气维修查找故障点很难,查到后维修就比较简单
机械大多直接能看或听出故障点,但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K:
故障往往都是很简单的,但是查找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L:
主要在诊断的过程!

网友M:
维修就是如此:因为故障千差万别的

网友N:
故障排除了折腾一晚上还是有成就感的啊。

网友O:
多分几路就好了啊

网友P:
可以把电源多分出几路来

网友Q:
查出来就好.

网友R:
查找故障考验维修人员的耐力和经验。

网友S:
线太多了确实不容易查,可以考虑改进一下线路。

网友T:
引用 网友E:
昨天家里一路线路跳闸,照明线,大晚上的一个个开关拆火线后再一个个试,好折腾啊
最后是节能灯坏了,短路所致吗?

网友U:
这个很正常,我们一次一根线接地查了一天呢。

网友V:
遇到这种问题是用排除法处理很实用。

楼主:
这个多接保险丝,那样也不好,他主要是自动化,一个点坏,所有设备就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