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代码106

楼主(2016-11-12):
我们接到回流线报修电话后过去一看人机显示屏上所有都没原点,我们吧设备上所有传感器检查一面都是好的,以为是程序系统问,于是我们就断了回流线所有电源,过来几秒后在开机一看还是没原点这下有的着急,就开始检查线路上的问题,最后发现B14A伺服线断,回电工班去拿了一圈有点旧的插上在送电,还是没有原点,连续换了好几根才好了这一下几个小时又回去了,还好最好搞好了??

网友A:
能解决问题说明没白费时间和力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接到回流线报修电话后过去一看人机显示屏上所有都没原点,我们吧设备上所有传感器检查一面都是好的,以为是程序系统问,于是我们就断了回流线所有电源,过来几秒后在开机一看还是没原点这下有的着急,就开始检查线路上的问题,最后发现B14A伺服线断,回电工班去拿了一圈有点旧的插上在送电,还是没有原点,连续换了好几根才好了这一下几个小时又回去了,还好最好搞好了??
看不出什么来啦??

网友C:
近接开关吧

网友D:
修好了就没白费工夫呀,有时候修半天也没修好不也得算着

网友E:
伺服报了故障代码为什么不先检查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