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485 ADP  给从站发数据 最快响应时间可以缩短到多少 一共13台从站??

网友A:
你只能用轮询来搞、主站发送-从站接收、处理、应答;跟你数据包大小、通讯速率、握手方式等有关

网友B:
每个从站读一个数据的话,9600情况下,应该是在0.7秒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528695231 加好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是 512989395

网友A:
一般不要去纠结它、即然用485总线就对速率、数据刷新要求不高;送出数据直接轮询一个站数据交换完了下一个站;

网友A:
要吗用高速总线如:西门子Probus DP、三菱CCLink、还有EthenCAN\EthenNet等;如果仅仅是PLC间交换数据、每个品牌的PLC都有简易组网方案、不需或很少编程就能达到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5 ADP  给从站发数据 最快响应时间可以缩短到多少 一共13台从站??
如果每个站都是读一个字的寄存器的话,假设是偶校验,波特率是9600bps:
主站发送帧是8个11bit数据、从站返回7个11bit数据(11bit包括1个起始位、8个有效数据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
轮询一个从站所需时间大概是:(((7+8)*11*1000)/9600)+16=33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