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无正文)

网友A:
改变其使用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楼主这贴发得??
具体型号总得说下吧?

网友C:
变频器驱动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把线焊了能用了

网友D:
伺服马达都是用作高精度运动控制的设备,原设备安装了伺服马达,你要是想让伺服马达变成像普通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一样的运转,既是设备更够开动起来,也是不能正常生产产品的。
伺服马达的造价和普通马达的造价相差10倍甚至百倍以上,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