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变频器用V/F控制方式,需要对电动机辩识(电机调谐)吗?

网友A:
不用。这只是控制的一种方式。

网友B:
不用,设好功率,电流就好。

网友C:
个人觉得具体要参阅使用说明书中相关的设定

网友D:
一般变频器默认的都是V/F控制模式,其他的参数还真没有调过,使用正常

网友E:
不需要,连电机参数都不用设置,只设置一下过流过载参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解答,那西门子MM430 启动几HZ后报A0501,电流限幅,解决办法里第5条: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有什么办法知道电机定子电阻值?

网友F:
这就要用电动机辩识(电机调谐)来读取,电机优化和是不是V/F控制没什么关系。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机使用的不是普通的电机?鼠笼转子电阻还真不知道
没用过西门子的变频,不明白

网友G:
如果矢量控制做电极参数识别较好,V/F控制说白了就是根据输出频率限定输出电压,属于开环

网友H:
V/F控制方式,不需要的。

网友I:
电机识别一般在矢量控制时需要

网友J:
不用识别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西门子的MM4系列,需要对电机进行辨识,V/F控制亦如此。这主要是建立电机等效模型(在变频器参数里),当然V/F控制的辨识很简单,不需要电机转动,但必须要通电,启动快速调试以后,辨识过程是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