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一台富士VP系列变频器  11KW 无输出就打算给板子单独带电试机检修,整流是封装为一体的,里面还有开关管,晶闸管,逆变是智能模块。接好线后 正常,启动就变_ _ _ _ _ 查看说明书,解释为无主电源或中间直流电压低
  无主电源是正确的,是单独上的直流电源,输入至电板的三相电源没有起什么作用,检查过了.面板显直流电压只有67V;可是我就不知道如何找到检查电压的电路是在哪一块。
  话说图片怎么发不上去。。。

楼主:
在这块坂上7840只用来做U W相的电流检测,才发几分钟问题已经找到了,逆变模块端子上有个接NE端子是接N的,还是我接线的问题。现在可以开始检修了。

网友A:
自己发现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块坂上7840只用来做U W相的电流检测,才发几分钟问题已经找到了,逆变模块端子上有个接NE端子是接N的,还是我接线的问题。现在可以开始检修了。
新款富士22kw以下电压检测还是和G11一样 30kw以上用7840
但是新款的开关电源都用3844了没有用GLK70aa16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可以上电试机后两块板子都修好了,一个少一相输出,信号输出端一个电阻开路;一个开机报OC3
智能模块保护输出ALM外光耦处在虚焊,,,还有两块正在研究。

网友C(2020-02-1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一台F1S-4j15KW的变频器启动就报警____在下面电阻和IC检测了没有问题

网友D(2021-01-01):
回复 网友C:
老哥你这台搞定了吗我这台也和你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