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详细介绍
概述
3RV2断路器为紧凑型限流电动机起动保护断路器,可用于三相感应电动机(交流400V时功率最大至18.5kW)和其他负载(额定电流最大至40A)的开合和保护。
规格注释
3RV2断路器包括2种规格:
·500规格-45 mm宽,
最大额定电流16A,交流400 V时适用感应电动机最大7.5 kW。
·50规格-45 mm宽,
最大额定电流40A,交流400 V时适用感应电动机最大18.5 kW。
应用
操作条件
3RV2断路器适用于任何一种气候,应用于封闭空间正常操作环境中(例如无尘埃,无腐蚀性气体或有害气体)。安装在灰尘和潮湿场所时,需要装配合适的防护罩。
3RV2断路器可以从顶部或底部进线。
断路器允许的环境温度、最大分断能力、脱扣动作电流和其它条件,参考本章具体技术数据和脱扣特性曲线。
3RV2断路器可以在IT系统(IT网络)中使用,但应考虑到在IT系统中不同的短路分断能力。
即便是相同额定功率的电动机,由于瞬时峰值电流,其工作电流、起动电流以及电流峰值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选择表格中的电动机额定值只能代表指导数据,电动机的实际额定数据和起动数据对选择合适的断路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变压器保护用断路器。
应用类别
3RV2断路器可用于:
·电动机保护
·系统保护
·起动器组合短路保护
·变压器保护
·作为主开关和急停开关
·IT系统(IT网络)
·直流回路
·防爆应用(ATEX)
通用数据
设计
接线端子
3RV2断路器可提供螺钉、弹簧式或环形接线端子,根据不同应用需求可灵活选择合适的接线类型。
安装
3RV2断路器可卡装在35 mm标准导轨上。
500和s0规格可选用3RV29 28-OB插接片,用于直接螺钉固定在底板上。
功能
脱扣器
3RV2电动机保护断路器配有反时限双金属热过载脱扣器以及瞬时过电流脱扣器(电磁短路脱扣器)。
热过载脱扣电流可以按照负载电流进行调整。为了在起动电机时不出现故障,短路脱扣电流按1 3倍断路器额定电流固定设置。
为了防止较高的变压器浪涌电流引起脱扣,用于电源侧变压器保护的断路器则按20倍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进行短路脱扣电流设置。
脱扣等级
热过载脱扣器的脱扣等级基于7.2倍冷态工作电流时的脱扣时间(tA)(摘自IEC60947-4标准):
·CLASS 10A:2s<t。≤lOs
·CLASS 10:4s<tA.≤10s
·CLASS 20:6s<t。≤20s
·CLASS 30:9s<t。≤30s
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必须在该时间范围内脱扣。
操作机构
3RV2断路器通过旋转操作机构工作。断路器脱扣时,旋转操作机构将会切换到“已脱扣”位置进行指示。在断路器重新闭合之前,必须手动复位旋转操作机构到“0”位置,以防止断路器在排除故障之前误合闸,在此之后断路器才能置于“l”位置。
所有旋转操纵机构都可使用一把挂锁锁定在“0”位置(挂锁勾环直径3.5mm~4.5mm)。
3RV2断路器的隔离功能符合标准IEC 60947-2。
配置
防止意外脱扣
由于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具备缺相保护功能,在连接时务必使三相均有电流通过。
短路保护
出现短路时,3RV2断路器的短路脱扣器可隔离出现故障的负载馈电器与电源,从而防止进一步损失。
3RV2断路器绝大多数型号在交流400 V下的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可达55 kA以上,短路保护可靠性极高,因为通常不会遇到如此高的短路电流。
电机保护
3RV20电动机保护断路器的脱扣特性主要设计用于保护三相感应电机。
保护电机的额定电流/n可在设置旋钮中调节。短路脱扣电流固定设置为电动机保护断路器额定电流的1 3倍。这样,电机在起动时就能不发生故障脱扣并且能受到适当保护。
如果由于相线故障而产生断相以及过电流,则电动机保护断路器的缺相保护保证及时脱扣。
配有热过载脱扣器的电动机保护断路器的设计脱扣等级为CLASS 10。
系统保护
用于电机保护的3RV20电动机保护断路器也可用于系统保护。
为了防止由于缺相保护而过早脱扣,保护对象必须为三相对称负载。如果是单相负载,电路必须串联。
起动组合的短路保护
3RV23断路器通过与接触器和过载继电器组合,可用于起动组合的短路保护。
与保护电机的电动机保护断路器一样,3RV23断路器也配有矩路脱扣器,其脱扣值按1 3倍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进行固定设置,不含过载脱扣器。
一旦发生过载,过载继电器就会触发接触器断开,而断路器保持闭合状态。只有在馈线中发生短路时,断路器才会脱扣。
由于用于起动组合的断路器不能独自保护电机,本身不能防止过载,所以必须与过载继电器配套使用。
变压器保护
当在电源侧保护控制变压器时,接通变压器时产生的瞬时电流经常会引起保护机构的误脱扣。
因此,用于保护变压器的3RV24断路器短路脱扣值均按20倍的额定电流值进行固定设置,因而可以用来在电源侧保护浪涌峰值电流是额定电流30倍的变压器。
浪涌电流较低的控制变压器不需要使用此类断路器,可使用用于电机保护的3RV20电动机保护断路器。
主开关和急停开关
3RV2断路器具有符合IEC 60947-2的隔离功能,可用作主开关和急停开关。

一级代理:西门子低压电器、PLC300、V20变频器、富士低压电器、MD传感器、威琅电气、
施耐歇而继电器、易能变频器、承接自动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