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 细心

楼主(2016-11-12):
电机制动线圈电缆接地造成跳闸,处理后还跳闸,检查发现现整流块也烧了。看来,以后考虑工作应全面,细心。

网友A:
工作经验,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B:
干电工的都要细心,不然不但危险而且还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多积累些后面就会好很多!

网友D:
这个应该测量就可以发现的,短路过载导致如此

网友E:
换制动器。

网友F:
故障千变万化啊。

网友G:
该例说明,检修时,需做相关的分析或检查。

网友H:
有了这个教训 楼主就深刻了啊

楼主:
经验确实积累

网友I:
维修电工就是胆大心细才能干好活。

网友J:
这个地方出了问题有可能是别的原件坏了引起的

网友K:
这个应该考虑到吧!损坏几率很大啊!测量判断也不困难

网友L: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

网友M:
细心一点.

网友N:
这个经常这样处理问题尽量想得时周全点

网友O:
下回就知道怎么查问题了,经验都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网友P:
一般制动的整流模块出问题多点、我们一般都降低电压使用

网友Q:
电要小心对待

网友R:
是这样的,细节决定命运,公司墙上贴着呢

网友S:
经验是需要积累,但不要为了积累经验而积累,叫做自然积累。工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不断的与工作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的去工作,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锻炼自己每做一件事都能找到理论支持或出处。时间久了,肯定高手。试试看?

网友T:
经验加细心,判断时做的精确点,就避免了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