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漏电保护器如果有问题、失灵、不正常、损坏等,不起保护作用时,是自动强制断电保护,不继续供电,还是继续供电?

网友A:
都有可能,漏电检测不到,不断电。没露电但乱跳也有!

网友B:
就会失去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漏电保护器如果有问题、失灵、不正常、损坏等,不起保护作用时,是自动强制断电保护,不继续供电,还是继续供电?
也许不继续供电,也许还是继续供电!

网友D:
漏电保护器如果有问题没有备件情况下,检测无漏电问题可以续供电,并及时采购更换排除安全隐患。

网友E:
不是强制断电保护,继续供电。

网友F:
坏了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G:
早点换吧

网友H:
坏了就保护不了了,及时更换吧

楼主:
漏电保护器如果正常、能起保护作用,是正常供电的。

漏电保护器如果不正常、不起保护作用,也是正常供电的。

那什么时候、怎么知道漏电保护器是好是坏呢?

网友I:
漏电保护器上面有一个实验按钮,你按一下就知道是否好使了啊。

网友J:
坏了就不好说了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K:
漏电开关就是为了安全坏了抓紧时间换了

网友L:
是说开关有问题时,开关会如何动作吧,则与具体情况有关;漏电保护功能的好坏,可通过按试验按钮、结合平时的观察等判断。

网友M:
各种可能都有?所以是每月按一次

网友N:
回复 网友I:
都有可能性

网友O:
一经发现及时更换有备无患。

网友P: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Q:
当然是继续供电了。

网友R:
定期检查吧

网友S:
怎么定期检查。

网友T:
继续供电.及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