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竟然是控制板的问题,而非驱动板检测故障。有些不解。

网友A:
自主解决最好了,记忆更深刻,收获最大。

楼主:
是的,大家再遇到此故障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主板也有保护电路的一部分吧

楼主:
主板没发现故障,换了一块控制板故障消除了。

网友C(2020-11-28):
回复 楼主:
报接地故障是否能正常运行

网友D:
三菱这款机坏主板是通病

网友E:
解决问题就好,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