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带有两根信号线的这种调压阀出现故障,就是信号没有给出时如何处理

楼主(2016-11-12):
当这个信号无输出时,显示气压太低,实际上调到最大也不输出,然后机器故障不能运行。

网友A:
你说的是压力开关吧?查查开关是否有故障。

网友B:
在机器上把信号线与电源的正或负短接(根据实际情况),让它认为无故障既可。

网友C:
有个很小的微动开关。
如果这个信号不影响人身及设备安全性,可以信号线暂时短接。否则更换。

网友D:
这个是压力开关,可以调节压力值的。仔细找找上面应该有个很小的一字螺丝或者是十字螺丝,可以选择量程的

网友E:
前面过滤的不变,后面加个数字式的气源检测表,SMC的或者松下的。临时可以把信号短接至PLC

网友F:
检查压力开关

网友G:
芯子可能卡住了。

网友H:
压力开关有问题.

网友I:
临时短接下,这种触点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J:
这个不是手动调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