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我正在用三菱plc试图控制三洋q系类伺服驱动器,但是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并且驱动器是用总线的,我想知道plc的输出接到cn1的那个端口呢?最好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求教!

网友A:
总线类型、PLC是否支持该类型

网友B:
如果是脉冲可以接,总线那就要看具体什么要求。

网友C:
呵呵;先搞清你伺服用的哪个总线;

网友D:
轴数不多,脉冲是首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想知道通用的三菱跟三洋驱动器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用总线,我把线接出来,自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