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iFix自带定时器具有属性starttime,endtime,默认值都是00:00:00,据我现在理解,endtime属性就是定时器到了这个时间就失效了,实际也是这样,我们开发的生产线一到了凌晨00:00:00就失效了,为什么实效,因为我们上位组态软件ifix编写脚本时用到了很多定时器,所以定时器实效导致我们整个后台脚本无法继续运行,生产线停止。定时器还有一个属性,叫EnableEndtime,我设置成为false,理论说,EndTime属性应该就没用了,但是还是不好使,一到晚上12点,自动生产线还是会停止。

网友A:
多少版本的?设置能传上来吗?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每日定时,每日定时应该是每天重新开始.
重要的定时任务,不应该在上位机里去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phone1 88 45 0 70370我们自动装配线由4个PLC分开控制,PLC程序控制伺服电机,但是真正触发PLC程序的是ifix脚本,所以整个生产线的运行逻辑是ifix通过控制PLC程序控制的,所以用到了很多定时器,用于脚本逻辑。现在用了上位机ifix的定时器已经是实时了,不可能改变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phone1 88 45 0 70370我们自动装配线由4个PLC分开控制,PLC程序控制伺服电机,但是真正触发PLC程序的是ifix脚本,所以整个生产线的运行逻辑是ifix通过控制PLC程序控制的,所以用到了很多定时器,用于脚本逻辑。现在用了上位机ifix的定时器已经是实时了,不可能改变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没有问题的,都是连续型的定时器.
没有用"每天"?的定时器,不受endtime影响.
能确认是零点停?确认脚本程序没问题?
在画面中用定时器,不能退出画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过好多次实验,生产中也遇到过,生产线到了晚上12点,就会毫无预兆的全部停止,观察发现出的问题都是与定时器有关的,举个例子,一个步序完成,定时10秒,收回一个气缸推杆之类,12点肯定是收不回来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兄弟,能给我你电话吗,我想请教您一下,或者您给我您的电话

网友B:
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