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浙大中控模拟量接线问题

楼主(2016-11-12):
本人新手 ,谢谢大家
如图所示: 传感器是4-20ma的电流信号,请问2线制和4线制传感器分别怎么接线?
图中CH-1 CH-2 CH-3 CH-4是4个端子

网友A:
2线ch1,2
4线信号接1,4,电源接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线ch1,2
4线信号接1,4,电源接2,3.
那么说 2线制时,传感器+端子接开关电源24V+,传感器-端子接CH2,CH1接开关电源24V- ?
还是说,不需要外部开关电源,直接传感器+端子接CH2,传感器-端子接CH1?
4线制时,传感器信号-端子接CH4,传感器信号+端子接CH1,传感器电源+端子接CH2,传感器电源-端子接CH3 对吗?

网友A:
第一行错,第二行对,第三行对.
2线不需要,外部电源是在辅助电源那.
+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线ch1,2
4线信号接1,4,电源接2,3.
从模块测看1、3是信号,2、4是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线ch1,2
4线信号接1,4,电源接2,3.
从模块测看1、3是信号,2、4是电源
----------
是,图上画的电流直接连在4.和电源共用4.3接信号可能有问题.
楼主,不好意思,四线可能是外供电源.

网友C:
图已标的很清楚了,最左边的电流信号就是四线制接法,具体就是4-20MA电流信号接CH1(电流正端),CH4(电流负端),所谓的四线就是两根供电电源线,两根输出信号线,四线制属于外供电,不用模块供电。最右边的配电电流就是两线制接法,具体就是变送器的正端接CH2,负端接CH1,所谓配电就是由模块来供电,这从图上也可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