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小弟现有一台三菱FX3U的PLC,输出是MT晶体管输出。
现在买了个4AD模块和4DA模块,但是看3U的说明书看不懂,求大神指教呀!感谢!!!!

我要实现的目的是:一个外接的电位器,给它一个电压信号,将模拟量输送给4AD模块,经过PLC运算后,从4DA模块输出模拟量到三菱变频器,通过79-2外部模式控制电动机的速度。

关键的关键是3U的模数,数模转换PLC程序不会写。请大神救救。

网友A:
参照4AD 4DA手册上的例子;

网友B:
模块手册里面有介绍,三菱的特殊模块主要就是处理缓冲区,了解它们缓冲区就好写程序。

网友C:
我百度云里有这个手册,给你: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rnD6z
密码:yujj

网友D:
对于模拟量模块我不想说太多,网上有很多的资料,但是你说的控制方法方式,我个人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E:
特殊模块手册有例子程序

网友F:
按照手册的例子写一遍,然后在监控看下。

网友G:
直接用变频器就可以实现没必要绕这么远

网友H:
控制方式好像是有点问题,。变频器模拟量控制频率,要么直接外接电位器,要么外部DA模拟量至变频器,。这样先AD再DA感觉转了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