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16-11-12):
伺服驱动器是安川SGD7S-200A00A002  伺服电机是SGM7G-30AFC61电机额定转速是1500转 编码器分辨率是16777216 减速机传动比是10.97  上位机最大脉冲频100KHZ 指令单位是0.1mm就可以因为是驱动链条所以精度误差能控制在1mm

楼主:
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指点

楼主:
具体型号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如何设置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如何正确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B:
额 这个安川的伺服手册有详细的介绍资料吧

网友C:
链条传动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