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2):
我设备下边有个底帘,上边是产品。底帘的走动速度由变频器调节,我现在想把底帘和产品之间做个圆柱滚子(带称重功能),让变频器随着设定好的重量而随时自动调节速度。请帮忙设计下,并报上价格 谢谢。

网友A:
没提变频器功率,没提重量,怎么出价格?!!!!!!

网友B:
楼主把具体参数包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量由用户随时直接设定。

楼主:
我微信:一五二七八八七三二八八(变换成数字),加一下详给你们说。毕竟我只是普通用户,不像你你们那么专业,文字是说不清的。

网友C:
皮带秤重控制器有你要的这种功能,恒流量控制吧,料少速度快,料多速度慢。

网友D:
重量和速度是什么关系呢?是递增还是递减的关系?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对大哥。能不能帮忙解说下,你微信号或扣扣号多少

网友E:
定量给料

网友C:
你网上搜索皮带称重控制器,找找说明书,里面有介绍,有该功能的控制器有一个4-20ma信号输出的,用来控制皮带秤的转速的。

网友F:
上西门子系统

网友A:
楼主什么都不懂,又没有人愿意仔仔细细的给他说清楚。我建议他找当地的机电市场上那种有做PLC的,去聊聊。难度不大。文字交流比较啰嗦

网友G:
参考恒压供水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 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H:
直接和楼主语音交流下,否则在这上面怎么都讲不清具体要求

网友I:
用PLC+称重模块+触摸屏;称重模块连接称重传感器‘’PLC根据计算测量结果去控制变频器转速、我估计你这个速度要做一个表格存储在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