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希望前辈们能给指点迷津。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换了吗?计算电子齿轮比的条件写明白。

网友B:
安川西格玛2电机 SGMGH 17位比特编码器的分辨率是 32768 P/R
安川西格玛7电机 有三种系列,有20,22,24位比特 如果是24位的分辨率是16777216P/R

这个分辨率是前者的512倍,那就是分子乘5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是安川SGD7S-200A00A002 ?伺服电机是SGM7G-30AFC61电机额定转速是1500转 编码器分辨率是16777216 减速机传动比是10.97 ?上位机最大脉冲频100KHZ 指令单位是0.1mm就可以因为是驱动链条所以精度误差能控制在1mm安川伺服2代的电子齿轮比是分子12808分母是100编码器是17位编码器7代是2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试试,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子乘512后是6557696/100伺服驱动器报警040

网友A:
关于电子齿轮比设置参考附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报警40是电子齿轮比的比例太大了,分子/分母 > 64000 ,因为你分辨率的跨度太大了。

解决办法,分子除以2,就不超了,但是需要上位机增加一倍的脉冲频率,也就是一个脉冲当量是原来的 1/2 了

网友C:
上位机不能更改,那就驱动器里电子齿轮比调节下一样可以实现的;

网友D:
伺服电机本身编码器你不要管他了,你就是设定伺服驱动器的每转一周脉冲数跟以前一致得了

网友E:
完全同意楼上的;只改一个参数就行;大概是05/06/07这几个参数;分子直接设为0(设为0时对应编码器分辨率),分母直接设为电机一转脉冲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