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无正文)

网友A:
变送器有4~20mA输出的,对应接变频器电流控制端子,改参数。

网友B:
所有参数是否都设置了,三晶的设置比其它变频器要烦琐得多。没有反应,PID功能是否已启用了,MI 端子功能设置了没有,给定信号及测量信号是否都正常?能说说你的控制思路是什么,给定及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变频器是带风机还是水泵,是否通过被控介质流量来调节温度?

网友C:
如果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有电流型输入功能,直接把变送器的4-20mA信号输入即可;如果变频器不支持电流型的输入,只支持电压型输入,就把变送器的4-20mA信号并联一个500欧姆电阻,将其转换为2-10V电压信号输入。

楼主:
二楼dlr你好,你很懂我的意思,确实用的是三晶变频器,通过温控仪的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来控制风机的风量,低温低速;高温高速,dlr你好,我的接线有问题吗?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求解。有图和参数设置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楼dlr你好,你很懂我的意思,确实用的是三晶变频器,通过温控仪的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来控制风机的风量,低温低速;高温高速,dlr你好,我的接线有问题吗?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求解。有图和参数设置最好
既然你用的是温控仪,温控仪大多具有PID控制功能,用它来控制温度更方便,这样变频器就成了一个执行器,不是更省事。控温仪与热电阻连接,其输出的电流信号接变频器,你接温变的接线不有什么问题,只是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较妥。你原来没说有温控仪,有温控仪这温变可以省了。

楼主:
回复dlr,我有图片在上面,我用的温度变送器和变频器,你能具体、详细发个图片给我,接线方法和参数设置,烦请dlr,跪求!
另外我的接线草图有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搞不明白有温控仪了,您为什么还要用温变输入信号给变频器?用变频器的PID控制要设置的参数较多,如数字端子的启用设定、PID设置等,一两句话是说不明白的。建议您看看说明书,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如果您现在对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了解的不是太多,建议还是用温控仪来控制,这样变频器用出厂默认值就基本可以了,如果是应用则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可取,如果是想试验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