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漏电保护器不起保护作用时应该自动强制断电,或提示、报警。

如果,漏电保护器不起保护作用时不能自动强制断电,无提示或报警,这样就等于没有漏电保护器,但实际上是有的,认为也是有的,这样会更危险。

如果,漏电保护器不起保护作用时不能自动强制断电,无提示或报警,无任何征兆,能正常用电,谁又去关注漏电保护器是否起保护作用呢。

难怪,经常看到电视、新闻说,漏电电死人,而且装有漏电保护器,就是不起保护作用。

听资深电工说,按实验开关能跳闸不等于能安全保护,漏电保护器能否起保护作用,关系到本身、地线、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一般用户很难确认。

网友A:
实验按钮主要是看看开关的机构是否保持动作灵活,而漏电动作,主要是漏电检测的阈值是否准确和灵敏。目前对于使用者而言,能做的就是检测一下实验按钮,看看其是否动作灵敏。也只有此。

网友B:
楼主的问题目前解决不了

网友C:
看来还是得经常检查检查

网友D:
为什么漏点短路器上面印有每个云检测的字样,

网友E:
问题:保护装置越多,误动作更多,供电可靠性越差

网友F:
实验按钮动作不能说明漏电开关完全正常

网友G:
谁能发明新型漏电断路器?

网友H: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