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上位机是贝加莱模块100KHZ输出能力。安川电机额定转速1500转,伺服电机也是安川7s分辨率24bit 16777216 减速机传动比10.97  减速机输出轴装链轮。链轮转一圈链条移动381毫米上位机要求设置每圈脉冲数这个数值我算不出来,它影响精度。希望能帮我算出来!上位机是贝加莱模块100KHZ输出能力。安川电机额定转速1500转,伺服电机也是安川7s分辨率24bit 16777216 减速机传动比10.97  减速机输出轴装链轮。链轮转一圈链条移动381毫米上位机要求设置每圈脉冲数这个数值我算不出来,它影响精度。希望能帮我算出来!

网友A:
这不就是数学应用题吗?自己在学校里数学和物理两科没学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学好的多了,关键是按照说明的方法精度和以前系统的对不上。

网友A:
其实,对不上没关系,看看有什么规律性,自己在做一个修正系数,也是一种解决的办法。传动比对不上,无非就是一些数据的规格化问题,搞不清楚没关系,找他的规律性和线性关系,自己做出修正,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为什么减速比是小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链条,也许是为了减小误差

网友C:
算到电机转一圈实际机械位移量;然后定下电机转一圈多少脉冲;以最高速度时不超过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