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翻出一台 ABB ACS400 4KW 变频器,模块逆变坏,查上桥一3150光耦故障,无波形,上桥自举供电回路1欧电阻断路,换之。。。断开P脚铜箔,上电5HZ运行后测6路驱动信号都是 正15V多的波形,没有负压。

  换上新购二手模块CM15MD-24H,接假负载时发现两只灯泡找不到了,外面店里竟然没有卖,最小100W的,无奈找一旧台灯15W串了200欧刹车电阻,抱着侥幸就接上了,觉得6路驱动都一致了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上电正常,一按运行台灯雪亮,同时卡一声小响,断电测V相下桥V-N二极管特性不正常报销。。。再次断开模块P脚,测6路驱动还是一致是 正15V多的波形,没有负压。

看电路应该是没有负压的吧,,找不到原因了。

二手模块买回来时静态测好的,打开底盖看了一下,不像有问题的样子

下图模块是上机之前拍的照片

3HZ时 所有上下桥波形都一样如下图,正常么?
=======================================================

=======================================================
谢谢咸老师回复,昨天已将一体化模块又拆下,发现模块测量确实没坏,原先没拆的时候 测N-V二极管特性不良,是因为V相驱动的供电二极管不良造成的,换之,不接模块,上桥光耦5脚引线接N绕开自举供电,运行后测6路驱动信号基本正常。

然后模块不上机,全部用导线连接在驱动板上试机,确发现一奇怪现象如下:
接假负载上电,灯不亮,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分别测P-U、V、W直流电压,PU32V左右、PV达490V左右、PW32左右,明显V相有问题,3HZ运行果然亮灯,可是无论万用表还是示波器测量,V相上、下桥GE并没有任何输出,后来即使把V相G、E短路都没用。

进一步测试发现,只有将V相上桥 G、E触发线 拆了才没有490V左右,按面板运行后,灯也不亮,只是三相不平衡。而且试将V相上桥触发线换插到哪相,P对哪一相的电压就高到490V,可是这一路驱动的元件检查了没看出问题,光耦、栅极电阻、电解电容、贴片电容、二极管都换过了,最后把这路上桥光耦拆了,上电测P、V直流电压还是490V左右。 百思不得其解。

如下图中的H2这一路,电路图除驱动栅极电阻47R不一样,实际是12R,其它基本相同

=============================================
=============================================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已解决,是V相上桥供电回路中的 二极管不良,虽然是更换过的,没想到还是不好,更换就好了。
这个上电PV相有480多V的高压,原来以为是模块不良或下桥错误导通回路过来的,通过拆下模块互换触发线,锁定V相驱动电路,
通过对该路线路上的逐点检测,发现高压是通过开关电源变压器绕组回路过来的,V相二极管不良后直接回路到V相的触发VG和VE点上,实际上PV之间的高压是P对驱动板上VE点的。
总结就是 更换过的元件有时也不能放过。。。。。

网友A:
是不是驱动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还有问题

驱动波形 都一致,接下来怎么查呢

网友B:
用自举不是就说明没有负压了吗,小功率的就是这样。

网友C:
有些机器是单电源15V或15~18V供电,自然没有负压。停机脉冲端静态电压为0V,运行时直流电压约7.5V,用交流电压挡测脉冲电压较高,可达15V左右。
另外,不知楼主加灯泡限流,灯泡是串在电路何处的。应该串入IGBT逆变电路的供电端,除非已有损坏,如此串接是不会造成IGBT损坏的。
这种情况,要么模块已有损坏,要么,驱动电路尚有异常。

网友C:
测量驱动电路好坏,仅靠电压和波形测量是不够的(如栅极电阻变大时,电压与波形仍然正常)。最好检测脉冲电流值来确定驱动电路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回复,灯是串入电容后面的,在模块P1脚 断开串入的,感觉可能是模块本来有问题, 栅级电阻测了一下没有问题,等测一下驱动电流再看看。

网友D:
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好,在没有拆下模块的情况下,在下桥GE并入(47R电阻串电流表),交流电流三个下桥都为73MA左右,但上桥都有110MA左右,并发现下桥 任意一相 并入电流表时,光耦8、5脚电压就由17.2V被拉低到10V左右,而另两相没有并入电流表的光耦供电确还有17.2V。。上桥同样操作时供电电压只拉低1V左右。。。

这个正常么?

网友C:
确认一下滤波电容内阻不大,就行了。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咸老师回复,昨天已将一体化模块又拆下,发现模块测量确实没坏,原先没拆的时候 测N-V二极管特性不良,是因为V相驱动的供电二极管不良造成的,换之,不接模块,上桥光耦5脚引线接N绕开自举供电,运行后测6路驱动信号基本正常。

然后模块不上机,全部用导线连接在驱动板上试机,确发现一奇怪现象如下:
接假负载上电,灯不亮,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分别测P-U、V、W直流电压,PU32V左右、PV达490V左右、PW32左右,明显V相有问题,3HZ运行果然亮灯,可是无论万用表还是示波器测量,V相上、下桥GE并没有任何输出,后来即使把V相G、E短路都没用。

进一步测试发现,只有将V相上桥 G、E触发线 拆了才没有490V左右,按面板运行后,灯也不亮,只是三相不平衡。而且试将V相上桥触发线换插到哪相,P对哪一相的电压就高到490V,可是这一路驱动的元件检查了没看出问题,光耦、栅极电阻、电解电容、贴片电容、二极管都换过了,最后把这路上桥光耦拆了,上电测P、V直流电压还是490V左右。 百思不得其解,恳请老师帮忙分析。。。。。

如下图中的H2这一路,电路图除驱动栅极电阻47R不一样,实际是12R,其它基本相同

网友B:
v相上桥模块没有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相上桥模块没有导通

变频器上电,没有启动时,测P对V直流电压就不正常,没启动之前各桥是不是应该不导通的?

网友E:
期待高手能找到故障所在,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上桥的供电电阻坏了,测过那路的二极管吗?我做过运行中把那个二极管短路后,机器不报警,有输出就是电阻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回复,V相供电二极管 原来是不良,已换过,现在不理解的是:
1、上电不启动时,各桥应该是关断的吧,实际测各桥GE也没有触信号给出,但为何P和V之间有480V左右的高压呢
2、为何只有拔掉V相上桥的GE触发线才没有,,GE短路、拆掉光耦都无效,不知哪里来的回路。
3、而且这组上桥触发插到哪相,哪相就高,是不是也能说明故障还是在这路驱动上,和模块无关了呢。
4、可是不连模块的情况下,6路波形一致,测驱动负载电流时,上桥三相一致,下桥三相也一致,但都比上桥小一些,分析应该是下桥供电串了电阻较大,应该也属正常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问题找到,已解决。。

因为通过拆下模块外接线路到驱动板,驱动触发线方便互换,所以 故障基本锁定在V相驱动电路上,
上电后重点检查P、V有480左右高压,直接在驱动板上走线路一个一个点检测,原来这个高压是通过 开关电源变压器绕组回路 到模块上桥的供电V2点来的,
仔细测量在V相供电回路中的二极管两端电压都为480V左右,可是这个二极管已更换过了
再次焊下,二极管档测还是好的,又在板上焊下同样大小的玻封二极管,比较后发现压降有一点点区别,就直接再换成ES1M的快恢复二极管,再测PV就只有38V左右的电压了,和其它两相基本一样。

再补齐V相光耦及其它元件,上电3HZ运行灯不亮,输出三相电压平衡,应该正常了。。。

总结可能是 更换贴片的玻封二极管时,焊接时间太长导致不良吧,所以更换过的元件也不一定包好,有时解决不了问题还要再查一下才好。

网友F:
深有同感,有时候,新零件(翻新的,山寨的)更折腾人

网友G(2017-06-17):
其实这个电路
 坛里有专贴介绍

网友G:
标题是:用一组电压供电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