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TD400C地址是1   CPU地址是2

连接不了什么问题  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A:
与计算机?屏干嘛与计算机通讯啊?

网友B:
和plc通讯的

网友C:
CPU地址、通讯率设成一样的,另外要保证PLC通讯口完好;

网友D:
交地CPU地址改成2;波特率改成一样

网友C:
另外TD400与S7-200的电缆是不是原配的?

网友D:
设置都对的话检查电缆:3-3;8-8;

网友A:
还有一个参数块地址也需要一样,新的TD400C出厂值是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参数块地址也需要一样,新的TD400C出厂值是0。
参数块地址不对,只是会提示无参数,不会通讯不上;

网友C:
如图,参数块地址不对了会显示无参数块,不会导致通讯不上;
在菜单里依旧可以查看CPU的状态等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