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比如说在夏天做一台调温设备,调好PID参数,是准的。到冬天用的时候,由于环境比较冷,加热片散热比较快了,那么我夏天时候设定的PID参数还准不准。

网友A:
PID没变化,但是冬天和夏天的热时间常数可能有变化,随散热条件的改变,此时如果PID的调节参数不适应,就需要再作新的调整,不过,既然是PID控制,也可以搞一个自适应的PID参数功能,自动适应夏天和冬天控制调节特性。

网友B:
是准的,PID只是自控系统的控制品质调节,准不准是测温元件的问题,若使用热电偶应注意冷端补偿。

网友C:
采用自适应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