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叶轮有什么特点呢

楼主(2016-11-13):
我想diy一台除尘设备 不知用什么离心叶轮 这几种叶轮有什么特点呢? 我该选什么叶轮 粉尘要通过风机在进入布袋

网友A:
这后面的图画的好

网友B:
第一种用于风泵,第二,三作用一样,用于电机后散热多,第四是抽风机用的多

网友C:
家用还是工业

网友D:
第四种吧

网友E:
看到的第4种多

网友F:
可以试试第4种 离心风机叶轮!

网友G:
楼主咨询下供货商

网友H:
楼主搞 设计啊

网友I:
看看是4合适啊

网友J:
有现成的风机啊。

网友K:
我们公司就是用风泵代替成品纸箱吸盘的负压发生器,效果一直不错。

网友L:
这个根据你的粉尘种类不同,有些不同吧,还有你的具体情况!主些都是现成的,你只要选对型就行了!

网友M:
第四种吧 ,楼主可看下旋风集尘器的方案。

网友N:
建议用左侧的2种,右侧的不适合

网友O:
回复 网友J:
家用抽烟机就用第四种

网友P:
最后一个可以

网友Q:
要有一定的流量,不然还是求的。

网友R:
感觉第四种,前提是粉尘不能太大

网友S:
第一种,现在不是有现成的产品么?只不过鼓风机机的外壳容易磨损破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