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不显示

楼主(2016-11-13):
惠丰hfinverter变频器f1000-g0075t3b-1开关电源电压低,显示屏无法显示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要说明检查了那些部位,排查到什么程度,具体难点是什么,这样坛内高手们才好给你准确指点。

网友B:
电压低到什么程度?

网友C:
电容全换看看。。。

网友D:
修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