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3):
二天画了一个方案,各位帮我参考一下,同步用什么电机好呢?这么多传感器,是用工控机好还是用PLC好?这是初方案,听听建议以后再打算后面的。
什么机器就不要说了,谅解谅解!!

网友A:
帮顶,看完我在想我啥时候也能做这样就好了

网友B:
厉害了,中国多一些吴师这样的就牛了!收徒不?

网友C:
wu板牛.
虽然不知道画的什么,但是赞.
控制还是首选PLC.

网友D:
还是用plc好点

网友E:
下面的两个电机同步,应该用机械同步都可以,够位置。上面的两个应该主要作用是把那条梁转动一下而已,觉得用单边传动也可以吧,那个没什么受力。

网友F:
下面两个电机控制丝杆采用伺服电机会好一点,见过一些数控机床是采用两个伺服电机同步运行。上面两个电机也采用伺服电机。

网友G:
不是我吹牛,这图我可以画一整年

楼主:
回复 网友E:
翻转的电机,我开始也想用一个,但是后面想到,如果一个电机转动,另一边放下工件后无法回位。
下面的用机械是转动也想过,只是机械设计麻烦,比电驱的成本要高多了,位置上也不好布置。
谢谢建议,我再想想。

网友H:
不错.用plc好点.

网友I:
我现在调试中的系统也是每两轴随动,总共三个轴然后在做直线插补。采用的为台达的PLc、步进电机。在调试中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旋转轴位置不准确,(因为我的负载不大所以并没有像您那样加装减速机)现在有点后悔应该加上加速机。主要就是各个单轴回零点的时候传感器安装精度有问题,导致两个随动轴回零点有偏差。所以我在程序上加了很多的补偿值。但是有时候还是不够准确。

网友J:
楼主两天画出来的太厉害了

网友K:
什么机械看不懂,也没建议,图很漂亮

网友L:
系统需要不需要保存和上传数据呢?如果不需要,当然可以省去IPC(工控机),PLC是不要省的。个人观点。

关于同步,如果是要求电机的角同步,那最好是采用伺服控制器,如果仅仅是稳态的速度同步,要求不高,用变频器的同步控制即可。

网友M:
这是用soildworks画的吗

网友N:
有1拖2的伺服电机,你这个机器是不是整形校正的功用

网友O:
图画的很不错啊!
PLC是首选
这是汽车行业用的设备

网友P:
很多伺服驱动器的自带同步功能

网友Q:
看样子是汽车行业的设备

网友R:
是汽车前横梁吧?

网友S:
选用OMRON的NX系列运动控制型处理器,轻轻松松做到

网友T:
像是钢粱折弯之类的,精度要求高的话,选用高端plc加伺服完全没问题。

网友U: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网友V:
电机同步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W:
机械方面我可能差一点,但是同步还是觉得伺服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网友X:
2天一个方案挺高效的

网友Y:
太强了,空间想象能力真好

楼主:
电机同步问题己经想好了,翻转过程中只用一个电机转动,另一个脱机从动。
工位移动一个电机,采用机械结构方式。这样一样,控制也简单了。

网友Z:
这些图是一个人画的吗,画好还要装配!!

网友AA:
看见吴大师的作品,真是让人感到兴奋!

网友AB:
这图确实画的不错,功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