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这个怎么处理!麦格米特PLC

楼主(2016-11-13):
He bears misery best who hides it most

网友A:
和电脑通讯不上了?

网友B:
不可不可以格式化PLC,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C:
是不是数据线或者通讯口挂了??
看起来是找不到对象

楼主:
通讯上了就是不能操作!格式化 上载 下载 都不能用!都是显示这个!

网友D:
回复 楼主:
打开工具菜单,把串口配置一下,看能不能和plc连上

网友E:
你确定和PLC通迅成功吗?

网友F:
这应当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G:
先检查一下通迅口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H:
貌似通讯失败,看看端口设置问题,恢复出厂配置试试看

网友I:
没通讯上;

网友J:
没通信上,按照图重新操作一次

麦格米特,艾默生,英威腾PLC编程服务,技术支持。

网友J(2016-12-14):
欢迎加入麦格米特PLC交流群:70692347;聊技术,谈人生,谈理想,总有一样适合你。
麦格米特,艾默生,英威腾PLC编程服务,技术支持。

网友K:
麦克米特的PLC,我用过一次,就是以前的爱默生PLC,呵呵

网友C:
我的数据线找不到了,不然我就联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