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电线路纵联保护

楼主(2016-11-14):
发生区外故障时,远故障点M流向k2是母线M流向线路,为正方向,这个可以理解
近故障点N流向k2不也是母线N流向线路吗?为什么上面写的是线路流向母线,为负方向?

网友A:
可不可以理解为K2侧为负荷侧
正常流到K2侧的进行正向有功计量
如果由K2返回来供电计量是不是反向(即负)?
个人理解
不对请指点!

网友B:
提到了一个“区内”、“区外”;
可能是按实线箭头与虚线箭头的方向、来辨别其方向吧,与观察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