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FX5U本身自带以太网端口,可以用于PLC之间的通讯,目前通讯成功,但发现在接收数据时,接收的数据长度正常,但实际的接收量是发送量的一半。如发送端设置发送100个数据,接收端显示的接收长度为100,但接收到的实际数据只有前50个,后50个全部为0;设置发送120个,接收60个,就这个样子。400也没有给出问题在哪儿,那位网友用过,请给与指导下

网友A:
我到目前还没用过FX5U,有机会也学一下。

网友B:
看一下高低位设置

网友C:
还没有见识到5U,下次4轴机械手不是基恩士就是5U

网友D:
还没用过

网友E(2017-04-13):
楼主,你是几个5U互连的,能否说一下怎么交换数据?

网友F(2017-08-19):
我也是刚刚用上的FX5U,两台交换数据,没头绪了,看了一天CClink IE的资料。大神方便给我指点下吗?私聊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我加您。我QQ号码是1722520709,邮箱1722520709@qq.com.

网友G:
这么麻烦?西门子的很简单几步就搞定了,好的产品应该让用户更加节省技术学习成本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你的链接上了?

网友I(2018-10-11):
多看一下手册。

上面有讲  发送  接收的 数据量 都是用  字节表示的。。当然只有一半啦

网友J(2019-12-18):
程序写的数据长度是表示数据位,一个数据位暂用两个字节,所以你设定数据长度为100时,实际接收的就只有1\2,如评论错误,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