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现有一个U盘,从电脑上复制到U盘里就打不开,提示说文件可能受损。在电脑上的源文件是可以正常打开的,一复制到U盘就不行。进行过一次快速格式化后,开始能放几个正常文件,现在又不行了,还是说受损。我查过U盘的容量,是64g,不是扩容U盘,现在进行格式化(不是快速格式化)快一个小时了,才进行了五分之一。这个正常吗?还有一个问题,格式化的话系统文件应该选什么类型的。。。?

网友A:
估计是损坏了!下个软件检测下

网友B:
先换个U盘试下吧

网友C:
U盘坏了,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坏了,不要用了。
但是这样不对啊,我原先放在里面正常的文件还是能正常打开,就是新放进去的及打不开了

网友D:
看你这描述像是扩容盘,但是你又说你检测过不是扩容。

网友E:
我感觉还是你u盘问题,你换个u盘试试

网友F:
u盘挂了的可能性有点大,用修复软件试一下……

网友G:
换个u盘吧这可可能坏了

网友H:
用量产工具应该可以得到是不是扩容的结果。看情形像扩容的。

网友I:
用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J:
U盘坏了可能!

网友K:
估计U盘有问题啊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午9点多开始的格式化,到现在终于快完成了。。。。。WQNMLGB!!!

网友L:
我的一个小U盘就这样,放个小文档可以,软件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M:
现在好用了吗

网友N:
你这就是扩容盘

网友O:
U盘坏了,会丢失文件

网友P:
这样的u盘还是别用了!耽误事

网友Q:
64G多少钱买来的,少于64块就扩容盘啦。
根据主控找量产工具恢复一下也许会好用些。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只能放五六个g的正常文件。。。

网友R:
U盘还是得买好的,我现在直接用两个,互为备用,不至于一个坏了数据全丢

网友S:
马上又可以用积分换U盘了

网友T:
完全格式化后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一个质量好的吧。

网友U:
电脑啊,U盘啊,什么的,都很难用正常方法来谈,估计是坏了

网友I:
U盘坏了

网友V:
是不是扩容盘,扩容盘就是这样,
放的文件超过它的自身容量后就都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