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轴承

楼主(2016-11-14):
我想了解下磁悬浮轴承及其控制的有关资料,请问哪个有。

网友A:
这个应该在电主轴那里应用较多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像个电机

网友C:
百度那里去搜吧

网友D:
这个我都没听说过

网友E:
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拿出来科普科普

网友F:
磁悬浮轴承(Magnetic Bearing) 是利用磁力作用将转子悬浮于空中,使转子与定子之间没有机械接触。其原理是磁感应线与磁浮线成垂直,轴芯与磁浮线是平行的,所以转子的重量就固定在运转的轨道上,利用几乎是无负载的轴芯往反磁浮线方向顶撑,形成整个转子悬空,在固定运转轨道上。
在国外多.

网友G:
20年前国外就在用了,而且很常见,一般都是高速大功率的旋转机械上使用,一般的滚珠轴承高速离心力会导致破坏力很大。不知什么原因,国内到现在用的也是寥寥无几,似乎都见不到。

网友H:
我们公司分子泵有用到磁悬浮轴承,我一直在想,这个泵是允许水平和垂直安装的,那么这两个不同方向,转子的重力方向是不同的。磁悬浮又是怎样改变浮力方向呢

网友I:
涨见识了

网友J:
这种问题要多科普科普

网友K:
还有这东西,很好奇,楼主上图给见识下哦

网友L:
搜索得“磁悬浮轴承的原理”。

楼主:
有知道的生产和控制的告知啊,尤其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