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频

楼主(2016-11-14):
国内哪家变频调节稳定输出800HZ的,波形还比较好的?给份资料或者介绍。

网友A:
变频器还是变频电源?变频器国内有一牌子最高14000Hz

网友B:
台达VFD-B系列能达到2000HZ,富凌的DZB100H系列最高1500HZ,无锡中远的MF30系列最高1000HZ。这些我都用过,没有坏过的只有中远的,密封超级好,时间长的已经七年了。现场坏境不好不建议选台达的,我这几台运行中直接炸了,电容板短路,模块也炸。

网友C:
呵呵;波形就不要要求了;
载波频率一般都在20K以下的;
至于800HZ,不是问题,很多厂家都在对应的高频的型号;
像DANFOSS的,全是1000HZ的;

网友D:
但是,现在欧洲好像立法限制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不允许超过600Hz。所以原来标的最高频率都降下来了,限制在500Hz了。好像有说法。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太高,对人有辐射危害。

网友E:
这么好的频率没用过学习学习

楼主:
本来关注的磁悬浮风机的。
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需要的变频输出频率400~800HZ调节,看到的都是国外变频。

网友F:
进口的有需要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说的电机转子轴承吧?否则无法实现很高的旋转速度。如果是风机控制,国产电机实现800Hz不应该有问题的。指接百度一下试试?

网友G:
台达B系列的停产了

楼主:
不是载波频率,是输出频率!还要波形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台达B系列的停产了
呵呵;台达B系列有800HZ ?
很久很久以前台达有个H系列,与A系列用的相同的外壳,这是高频专用的,100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