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FBs-6T0MA通信不上

楼主(2016-11-14):
永宏PLC FBs-6T0MA通信不上,出现以上提示,求大神指点
通信线驱动都是好的,OMRON PLC可正常通信

网友A:
线在其它FBS的PLC上试下再说;

网友B:
连线,通讯设置正确很容易连接的
刚刚还连接了FBS-4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两台,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A:
呵呵;线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C:
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再检查一下通讯端口等设置

网友D:
连不上机,基本上就 2个问题,一个是线,一个是串口设置。特别是USB转的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设置是这样,连了两台,都是连不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永宏PLC FBs-6T0MA通信不上,出现以上提示,求大神指点
通信线驱动都是好的,OMRON PLC可正常通信
永宏PLC和OMRON PLC的通信线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永宏PLC FBs-6T0MA通信不上,出现以上提示,求大神指点
通信线驱动都是好的,OMRON PLC可正常通信
永宏PLC和OMRON PLC的通信线一样啊???
接口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永宏PLC FBs-6T0MA通信不上,出现以上提示,求大神指点

通信线驱动都是好的,OMRON PLC可正常通信
永宏PLC和OMRON PLC的通信线一样啊???
接口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一样
我问楼主呢?

网友F:
你应该点《自动检知》即可联上。

网友G:
电脑重启一下
不行就换条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