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参考百度文库《组态王与威纶通通讯》也做了一个。
 现在有这样的问题:在组态王中修改威纶通MT6070触摸屏中的寄存器(LW RW LB)是可以的(假设在组态王中修改LW=12),修改后组态王显示和MT6070的数值都正确显示了(都显示12)。
  但是,在MT6070中修改寄存器后,只是MT6070中的改变了(操作MT6070修改成98),组态王中还是显示原来在组态王中设定的数值(12)。
  后来又写了个从MT6070 LW中的数据拷贝到组态王内存变量中的命令,执行后组态王内存变量显示原来的那个值(12)。所以认为组态王不能读MT6070中的数据。

 无论用MT6070的端口COM1和COM2都是这个结果(COM1和COM2接线有点不同)。PC机端口也改过几个COM1 COM2 COM6都一样。
 求大神指点!

楼主:
补充修改:(假设在组态王中修改40001(LW0000=12))

网友A:
组态王怎么设置的?
用第三电脑modbus监视一下报文.

网友B:
分别监控一下报文!先分开调试一下!

网友C:
先在电脑运行一个串口调试器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
组态王设置:波特率9600 8位 停止1位 无校验 RS232 PLC-莫迪康-ModbusRTU-COM 地址都是01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现在行了,原因不清楚,做了个监测用的端子,由于插错电脑上的COM口,发现写也没法写了,改了组态王和MT6070设定的地址都为0,后又改回成1,发现插错端口,插回com1就行了,可读可写,和昨天没有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再次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D(2018-03-03):
楼主你还在吗       我现在也在做  威纶 和 组态王链接   但是一直连不上     能不能加个qq  发下你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