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我用1100PLC的0通道与第三方的仪表做485通讯读电压、电流值,PLC通讯不报错,但是没有数据上来,从仪表上可以看出PLC读的指令发下来了,但是没有返回数据。换了个仪表还是同样的情况,仪表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读写都没有问题。大神们有没有遇见过此类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仪表用串口调试正常,那plc呢?
plc报文发来.

网友B:
请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PLC程序发出的报文!

楼主:
串口工具接收到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口接收到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的报文

网友A:
这报文不对.
要不是线接错(正负反),要不波特率这些设置错,要不PLC不是modbus协议方式.

网友C:
检查通讯参数设置、线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接收到这个
不对,报文格式不对!你接到电脑上是不是用的USB转RS485还是USB转???

网友D:
先把PLC发送的报文搞正确。

网友E:
MODBUS的报文?把那个485的A\B两条线对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接反了,A--正 B--负改为A--负 B--正之后就行了,再问老师一个问题,我用1100去读西门子s7200的浮点数,比如西门子vd0的数据,其中vw0与vw2中的整数可以读到1100的N12:0与N12:1中,怎样才能在1100中将这两个16位的整数变为32位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线接反了,A--正 B--负改为A--负 B--正之后就行了,再问老师一个问题,我用1100去读西门子s7200的浮点数,比如西门子vd0的数据,其中vw0与vw2中的整数可以读到1100的N12:0与N12:1中,怎样才能在1100中将这两个16位的整数变为32位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线接反了,A--正 B--负改为A--负 B--正之后就行了,再问老师一个问题,我用1100去读西门子s7200的浮点数,比如西门子vd0的数据,其中vw0与vw2中的整数可以读到1100的N12:0与N12:1中,怎样才能在1100中将这两个16位的整数变为32位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接反了,A--正 B--负改为A--负 B--正之后就行了,再问老师一个问题,我用1100去读西门子s7200的浮点数,比如西门子vd0的数据,其中vw0与vw2中的整数可以读到1100的N12:0与N12:1中,怎样才能在1100中将这两个16位的整数变为32位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接反了,A--正 B--负改为A--负 B--正之后就行了,再问老师一个问题,我用1100去读西门子s7200的浮点数,比如西门子vd0的数据,其中vw0与vw2中的整数可以读到1100的N12:0与N12:1中,怎样才能在1100中将这两个16位的整数变为32位浮点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接反了,A--正 B--负改为A--负 B--正之后就行了,再问老师一个问题,我用1100去读西门子s7200的浮点数,比如西门子vd0的数据,其中vw0与vw2中的整数可以读到1100的N12:0与N12:1中,怎样才能在1100中将这两个16位的整数变为32位浮点数???
有指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个指令啊????大神明示啊!!

网友E:
我也没试过。你不用N系列的数,直接新建一个浮点数不行吗?以浮点数的方式传输

网友E:
编程软件是不是RS500?

楼主:
是的,rs500,整形地址浮点数的地址后出现通讯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rs500,整形地址浮点数的地址后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F(2016-12-15):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解决了亲!!

网友G:
浮点数那个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读上来之后把整数高位地位调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