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拿到一台故障变频器,先不要急于上电!首先用户要写明故障现象,什么报警字母。
首先要用万用表检测输入主回路的静态电阻:RST和UVW正反测量要一致,方可上电!
变频器检测方法
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U、V、W.均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U、V、W均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再测RST/UVW相间电阻,应该有相等的阻值,请注意许多变频器RT两端并有轴流风机或者变压器,不要认为RT间电阻很小就是坏了。

1、上电之前,须确认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220V还是380V,不要上错电压导致变频器损坏!
2、检查变频器各接插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波动等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修复后测试波形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务必先断开IGBT直流母线供电,或者在直流母线电解电容的后面串上2 个220V25-40W灯泡,以防存在故障瘾患!保证IGBT的安全。千万不要在没有任何保护错施的情况下直接用示波器测试六路波形,在直流母线正常上电的情况下也千万不要拔下六路信号的端子来检测,否则会炸机!为了不使在维修中检查不彻底,上电时主回路存在故障,上电时跳闸,引起办公室电脑没有存储造成损失,我们可以在输入端串上六个灯泡,每相两个串联!通过上电时灯泡的亮度就能判断故障是不是存在!灯泡过亮时应该是主回路存在故障,就不要切换市电了,立即关掉电源,排查主回路故障后在上直接市电。  放置时间很久的变频器不要着急上电,要用调压器从低压慢慢调上去,以免炸机!(电解电容的特性)。修好的变频器测试波形时,要测最低HZ和最高HZ时的波形,是否有波形畸变。最后带载试机,万无一失!,以上是本人的浅见,同行们莫笑我。

网友A:
这些是实际经验总结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