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PLC梯形图与继电器节制道理图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构成器件分歧

  继电器节制线是由很多真正的硬件继电器构成的。而PLC是由很多“软继电器”构成的,这些“继电器”现实上是存储器中的触发器,能够置“0”或置“1”。

  (2)触点的数量分歧

  硬继电器的触点数无限,一般只要4至8对;而“软继电器”可供编程的触点数有无限对,由于触发器形态可取用肆意次。

  (3)节制方式分歧

  继电器节制是通过元件之间的硬接线来实现的,因而其节制功能就固定在线中了,因而功能,不矫捷;而PLC节制是通过软件编程来处理的,只需法式改变,功能可跟着改变,节制很矫捷。又因PLC是通过轮回扫描工作的,不具有继电器节制线中的联锁与互锁电,节制设想大大简化了。

  (4)工作体例分歧

  在继电器节制线中,当电源接通时,线中各继电器都处于受限制形态,该合的合,该断的断。而在PLC的梯形图中,各“软继电器”都处于周期性轮回扫描接通中,从客观上看,每个“软继电器”受前提限制,接通时间是短暂的。也就是说继电器在节制的工作体例是并行的,而PLC的工作体例是串行的。

网友A:
用词有点特别,描述只是一般;
是摘录的文字吧。

网友B:
头次看这么说的。

网友C:
PLC的软继电器可以有无限个触点(无限次使用);继电器线路触点数有限、PLC逻辑与继电器逻辑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