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感想

楼主(2016-11-14):
遇到这样的表,接到保修电话后我到了现场看了一下油压台台车不上升,我一看电机没转动,我马上去看空开是送电的,我就拿了万用表打一下电压AC档位750V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600多伏,我一想电机烧掉,于是我吧空开关掉,我打200欧电阻档测电机线圈,线圈是好的,这下我就纳闷,于是我吧接触器的输出uvw端拆掉在送电接触器不不吸合,我这才知道接触器坏点,这就是万用表太差惹的祸。

网友A:
这破表直接仍掉

网友B:
经常修就好了.

网友C:
买个500型大万用表,肯定好使

网友D:
工具很重要啊

网友E:
万用表不错啊,还能测出来线圈电阻是好的

网友F:
万用表的电池没有电了,测量有误差。

网友G: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果断换表!

网友H:
测得电压值异常时,可观察一下表的指示是否正常;
当然,楼主的检修步骤是正确的。

网友I:
对自己用的工具要了解其健康状态。

网友J:
工具要换了

网友K:
我万用表也是电池没电,测电压500多伏,当电笔用

网友L:
万用表没电了吧?
换新电池再来

网友M:
应该定期检查万用表的电池是否有电啊。

网友N:
用好一点的啊   福禄克的啊

网友O:
换掉吧!使用反而误导判断表情,怎么会差成这样?

网友P:
表有问题还是没有电了。

网友Q:
指针表除电阻档要用电池外,其它档都不用电池,只要档位不放错,表笔良好就很好用。

网友R:
表没电了吧

网友S:
自己的工具还是时常要检查的,别等用时拿出来是坏的

网友T:
估计是电池没电了吧 换个电池试试看呢

网友U:
换新的吧,耽误事。

网友V:
新手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蒙圈了~

网友W:
能量出电不怕,就怕量不出来电,以为停电了。

网友X:
万用表有问题?
工具不好会害死人的!

网友Y:
出些小插曲正常。

网友Z:
换块表吧

网友AA(2017-01-07):
我的也是,一停电,不到2分钟,送电,结果传动电机30台全部报警,一查24V电源失去,一量电源尼玛,450V单相260我当时懵了,后面一查24V电源的端子排接触不良,我都无语了

网友AB:
能找到原因就是胜利

网友AC:
呵呵,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确实紧张,后来换了电池。重新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