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找了一下好像没看到清零指令,vb0-vb200都要清零,难道要一个个赋值才行吗

网友A:
首先用左移或者右移将区块置零即可,然后用块传输指令处理

网友B:
我一般用:
LD     M0.0
R      V0.0, 2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好像没看到清零指令,vb0-vb200都要清零,难道要一个个赋值才行吗

FILL +0,VW0,101

网友D:
用填充指令就行

楼主:
3楼可行

网友E:
Fill填充指令,连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