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sn32draplc

楼主(2016-11-14):
光洋sn32draplc和电脑连接后想看看里面的程序,但需要密码,我现在没有密码可以往里面下载别的程序吗、需要怎么操作,麻烦大师给说说,谢谢

网友A:
呵呵;如果你想读出原来的程序,没有密码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电脑上的写入PLC内,那就与密码无关了,直接清除内存写入就行了;

网友B:
下载,一般就直接覆盖原程序吧。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怎样清除内存。能具体说说嘛,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密码好像也没法往里面下程序

网友C:
好久没有研究光洋的plc.手里还有几个plc呢

网友D:
下载里边的程序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