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转换接头

楼主(2016-11-14):
6ES7972_0BB12_0XA0这个转接头怎样用,请指点在网上也没搜到具体使用说明

网友A:
6ES7972-0BB12-0XA0 DP连接器带编程口。

网友B:
这应该是你想要的:

网友C:
西门子的这种专用电缆好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可以用他与电脑链接吗?也就是PLC与电脑可以用他来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可以用他与电脑链接吗?也就是PLC与电脑可以用他来链接吗

这种带有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只是相当于一个三通而已,你仍然需要编程电缆或者CP通讯卡来链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即可用连接电脑,也可以通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