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西门子G120变频器V/F控制 水泵启停两个月坏了俩个电机。一直找不到原因。每个电机检测结果都是说匝间短路。
G120变频器里面的参数也是按照电机名牌设置的,现场电机负载也不是重负载,电机也没有发生过堵转,过流的情况。电压360V左右里额定电压400V 偏小一点。心想就算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理也不能把电机损坏了吧。大侠们有遇到过的吗?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电机的问题,不管用谁家的变频器,电机的绝缘等级一定要F级以上,才能采用变频器控制。否则,就是绝缘击穿的匝间短路问题。或者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现在这种电机,就可以避免匝间短路了。

网友B:
这种还是电机问题!
绝缘处理不好?

网友C:
是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D:
电机绝或运行环境、电机运行时是否发热严重、载波频率是否太低

网友E:
检查一下运行时有无其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