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一西门子350A塑壳断路器,手动拉到OFF位置,拉下后不在OFF位置,而是变成脱扣状态。而且再挂扣困难,要反复挂扣好多次,偶尔才能挂上怎么回事?可不可拆开调一下?怎么调?求大神指点。

楼主:
本断路器下只带了一个75kw空压机,而且使用时间不长。

网友A:
要先往OFF方向打一下,才可以合闸的

网友B:
要先往OFF方向打到底,类似于复位,再打到ON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往OFF方向打一下,才可以合闸的
我是往OFF位置打了,但是要打好多次才能挂上扣啊。正常断路器不都可以从ON状态直接拉到OFF状态吗,但是这个断路器人为的从ON拉到OFF时直接变成脱扣状态,我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往OFF方向打到底,类似于复位,再打到ON位
我是往OFF位置打了,但是要打好多次才能挂上扣啊。正常断路器不都可以从ON状态直接拉到OFF状态吗,但是这个断路器人为的从ON拉到OFF时直接变成脱扣状态,我感觉很奇怪。

网友C:
应该是跳脱杠杆受到冲击力导致动作,将跳脱杠杆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跳脱杠杆受到冲击力导致动作,将跳脱杠杆调整一下
我觉得应该可以调整的,但是时间急就没来的急弄,有机会拆开看看。研究一下内部结构。

网友D:
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可以拆开看看,我们以前有个也是一样,把机构重装了下就好了

网友F:
往OFF位到底才能往ON

网友G:
你应该先往下按一下,在往上合空开

网友H:
一般都是没下到off的最底,使劲拉到底再推上去

网友I:
应该是脱扣机构变形导致开个合不上,打开上盖用螺丝刀调整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J:
你合闸后直接按脱扣看看状态位置
合闸前再向下压
然后合闸
不行就拆开看看

网友K:
楼主也不说个型号或者上个图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拆开看看,我们以前有个也是一样,把机构重装了下就好了
本来想想调一下试试,时间急重新换了个新的,有机会拆开研究下。

网友L:
回复 网友F:
换下来了,则可以看一下,了解其动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