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大家好,我遇到东洋变频器开机电机抖动,先测试主电源直流580V正常,后来又测试输出模块都正常,6路的输出光耦全部更换,还有检测电路JRC2082D.JRC2043D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开机抖动,电机换过确定是好的,麻烦同行们帮忙分析指点谢谢!

网友A:
是在长沙吗?  我朋友的厂在那边  , 有需要的话可以拿过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汽车北站那一块    好像就是在青竹湖那边一个工业区里面  你可以加我微信   我定位给你

网友A:
回复 楼主:
13511481330

网友B:
换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我用电桥已测试过是好的,6个6800UF的电容、三个并联后再串联的,我只是没有代换过,我分析电压正常而且带负载时直流电压并没有下降所以我就没有代换电容

网友B:
回复 楼主:
驱动上的

楼主:
驱动上的已经换过

网友C:
空载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回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D:
好像输出有问题,要么输出电压低,要么三相电不平衡,输出有直流成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载电压UVW基本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测试过驱动输出平衡,6路输出没发现异常

网友E:
检查下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F:
首先要确定运行方式,在矢量模式下出现抖动一般是参数设置偏离太大,需重新设置。可以先在V/F模式下检验。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赞同